[求助] 对FPGA设计做formality过程中遇到的一点问题

楼主(2011-10-30):
Synplify在对rtl网表进行FPGA综合时,会有一些正常的优化,比如对一些输出驱动比较多的D触发器会综合成两个D触发器,输入和输出逻辑一样的D触发器又会合并成一个。问题是,在对综合后的网表和rtl做形式验证时,formality似乎不兼容这些优化,在match的时候就会报unmatched point,如果无视这些unmatch,verify也会failed。碰到这种问题,该怎么办呢?

网友:
FPGA的formal还不完善,还没见过有人做fpga的formal的,你是第一个,自己探索探索,记得分享经验啊

网友:
DC在综合的时候也会优化,不过它有一个guide输出给formality用,synplify没有研究过,不晓得。楼主可以研究一番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synplify pro有个verification mode选项,可以生成类似DC的svf文件。formality可以读入指导比较。另外,synopsys私下有个脚本可以做这种文件的转换,可以非正式渠道要一下。

FPGA厂家对formality的支持还不是十分完善,有些DSP block除非显式调用,否则FPGA没有lib可供比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确实是有个vif文件的,这个文件我看了下,是不能被formality直接调用的.我试了下,对于一些简单的优化,比如两个D触发器综合成一个D触发器,这些是可以通过观察vif文件,然后在formality中set_equivalence来解决.但是有些比较复杂一点的优化还是没办法解决.
   请问下,你说的非正式渠道是指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私下跟synopsys的AE要。

网友(2015-03-16):
回复 网友A:

是在Linux环境吗?window下怎么产生不了vif文件.我的版本是2013.03

网友(2017-07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没有生成verifi目录,也没有vif文件,我用的是2015.03的版本,请教下是怎么回事

网友(2018-01-05):
楼主,请问一下你做的怎么样了?有什么经验能够分享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