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FIFO使用技巧

楼主(2011-10-30):
FIFO是在FPGA设计中使用的非常频繁,也是影响FPGA设计代码稳定性以及效率等得关键因素。我总结一下我在使用FIFO过程中的一些心得,与大家分享。
         我本人是做有线通信的,所做的设计中大量的使用到FIFO,用于报文的缓存。我经常使用一个FIFO存报文内容,另一个FIFO存报文的长度,两者配合使用。
         在数据连续读取时,为了能不间断的读出数据而又不导致FIFO为空后还错误的读出数据。可以将FIFO的Empty和Almost_empty以及读使能配合起来使用,来保证能够连续读,并准确的判断FIFO空满状态,提前决定是否能启动读使能。具体的实施办法是:当Empty为1,立即停止读;当Empty为0,Almost_empty为0时,可以放心读;当Empty为0,但是Almost_empty为1时,如果上一拍读使能Read也为1,那么不能读;当Empty为0,但是Almost_empty为1时,如果上一拍读使能Read为0,可以读最后一拍。
        在FIFO使用时,使用到Almost_full信号以及读写counter来控制FIFO的读满预警,如果数据不是在空满判断的下一拍写入FIFO,则设计FIFO的满预警时要小心。如果你不确定判断满预警之后要延迟多少拍才能真正写入FIFO,那么尽量让FIFO有足够满预警裕量。例如,在wr_data_count为128才是真的满了,你可以设成wr_data_count为120的时候就给出满预警,可以保证设计的可靠和安全。当然,如果你能准确的算出判断满预警与真正写入FIFO的延迟,可以用精确的满预警阈值。
      当需要使用到数据位宽转换时,如将128位的数据转换成64位的数据,最好不要用XILINX自己生成的位宽转换FIFO。可以例化两个64位的FIFO,自己控制128转64。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省资源,是XILINX CORE生成的FIFO资源的一半。

网友:
当Empty为0,但是Almost_empty为1时,如果上一拍读使能Read也为1,那么不能读;当Empty为0,但是Almost_empty为1时,如果上一拍读使能Read为0,可以读最后一拍。

请问这个为什么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是因为当almost_empty为1时,表示FIFO中仅仅还有一个数据没有被读出来,如果此时读使能同时为1,那么最后的这一个数据正在被读出来了,相当于在下一个时钟沿时,已经没有数据在FIFO中。如果读使能为0,那么最后的那个数据在刚才那个时钟周期没有读出来,可以现在这个时钟周期把它读出来。

网友:
写得蛮易懂的,觉得你确实对fifo很有了解呀。

网友:
我也受益。谢谢

网友:
请问fifo的时序约束该如何添加 是false path 还是multi cycle

网友:
嗯,还好,挺好理解的

网友(2011-12-03):
挺好,将空将慢是做提高FIFO效率的基本做法。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分享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“我经常使用一个FIFO存报文内容,另一个FIFO存报文的长度,两者配合使用。”
请问楼主:报文长度用计数器不就可以计算么,为什么要用一个fifo来存储?

网友:
如果一个FIFO中存在多个长度不同的报文你该怎么办呢?用计数器不如用FIFO好,计数器也很难控制当前计数值就是下一级电路要取的报文长度,用两个FIFO来计就会变得非常方便且不容易出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哦,谢谢哈,用于存数据的fifo和存长度的fifo的深度应该不一样的吧,两者怎么实现同步的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代码如下:自己可以去仿真一下看看,在几乎空和空之间读使能的波形
   else if(src_ready==1'b1)
begin
  fifo_rdreq_2 <= #U_DLY (fifo_rdreq_2==1'b1)?(~fifo_allempty_2)~fifo_empty_2);
end

网友(2012-02-15):
我也受益。THX

网友:
位宽转换FIFO相对于两个一半位宽的fifo+自己的控制逻辑,二者相比,哪一个更费资源呢?楼主有测试过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t depends on what device you are using.
The best policy of using is that using the dimension that the FPGA device natively supported.

网友:
有个问题可能和fifo本身关系不是很大,我个人比较少用FPGA厂商提供的fifo,而是用自己写的fifo或者干脆用双口ram,好处就在于代码移植比较方便,比如我换了FPGA厂商或者要做asic.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,学习了

网友:
可以用RAM缓存报文,FIFO缓存报文长度及写入RAM的起始地址。顺便说一下 我是想赚信元的 哈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    主要是要在FIFO中存大量的报文,那么报文对应的长度也有很多个,存在另一个FIFO中。这样子读出来的时候,先读报文的长度,然后把报文长度放在一个Counter里面,根据counter里面的长度读取报文内容,每读一次counter减一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存报文的FIFO与存长度的FIFO的深度之间是有一定换算关系的。如果报文FIFO位宽是128bit,深度为512,而我们存的平均报文长度是512字节(假设),那么对应的存长度的FIFO深度就,(128/8)*512/512=16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有实际测试过,ISE工程跑完以后对比了使用的BLOCK RAM和其他逻辑资源,的确是自己写的用两个一半宽度FIFO的要省资源。BLOCK RAM要省一半。

网友:
学习了,空的判断很是重要,并转串的方法试试看看,谢啦

网友(2012-03-16):
学习了 多谢lz分享经验

网友:
不错a    ,lz好棒

网友:
不大明白。

网友(2012-04-21):
写的很好。获益匪浅!

网友:
只有自己亲身做过的人,才会有更深的体验

网友:
换种思路,
1. 用报文的EOP来控制停止读取存储报文内容的FIFO
2. 存储报文长度的FIFO改为counter,每次写入一个报文,counter加1, counter不为0时启动报文输出
3. 从存储报文内容的FIFO多读出来的下个报文的数据存在流水线上

网友:
实战使用,写的很好!

网友(2013-02-16):
对fifo真的很有了解哦~~·谢谢啦~~

网友:
我是一个新人。
对楼主看法不一样:
1)既然用fifo那么多,干嘛不自己用RAM构成fifo进行操作,可以让自己随意裁剪fifo的控制方式。
2)对于fifo的读取来说,读取判断有效无效,只要让read信号与非empty信号相与一下就可以保证不至于读空操作了。
3)对于存储报文来说,对于每一个公司的ram来说都是长度大于我们字节需求,完全可以尽量使用资源,来决定读出字节是否有效,也可以决定头尾关系。比如xilinx的都是18bits宽度,我们操作都是按照字节操作,多出来的4bits完全可以每一个字节对应一个bit决定该字节是否有效。
4)对于使用资源来说,使用RAM的资源使用肯定会更少。
5)对于小型深度的fifo来说,用RAM不合适,就用最小单元移位ram构建就是了,何必那么麻烦呢!

网友:
自己实践的做法,写的很好,收益了。

网友:
现在还是初学者,留着后面学习

网友:
FIFO是个挺好用的缓存~为了防止数据的丢失,可以使用FIFO来进行缓存,同时也是解决跨时钟域问题的好方法

网友:
我有个和wrfull相关的问题不知道LZ能帮忙看下可以不?
我现在在做一个信号采集模块,输入端74M时钟产生两路串行数据,转成16位数据后进异步FIFO,另一端接133M时钟的SDRAM。我想问下关于写FIFO的wrfull这个信号,持续时间是否和某些信号有相关性?
再细点说就是SDRAM设计为突发读写8个字的模式,然后在FIFO这里设置为深度为8的实例,当wrfull有效时,产生写入SDRAM的一个信号。现在遇到的问题和wrfull的持续时间相关。在signaltap中发现wrfull有时持续4个写时钟,有时又持续8个写时钟,请问wrfull信号的持续时间是变化的么?如果是可变的,和哪些因素有关联?

网友(2013-04-26):
说的挺好,实际中有时也这么用过

网友:
fifo理解下

网友:
看是觉得简单,还是得自己多做点这方面的实践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心得,谢谢分享

网友(2013-12-01):
嗯嗯,容易理解!!

网友:
FIFO用来做速率转换处理跨时钟域的问题,相当不错

网友(2014-06-28):
写的很好!

网友(2014-09-26):
回复 楼主:

   经常看到关于FIFO的文章,一般都是讨论FULL和EMPTY的,或者是关于FIFO读写使用的,但是关于almost_empty和almost_full的判断条件,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拿来讨论(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简单了,大家都不屑一顾,反正我这新手最近是被卡了一阵子),今天想在这里求教坛子里的高手们,假设一个FIFO深度为DEPTH,FIFO almost_full和almost_empty的distance阈值为1/8 DEPTH,想求教一个能覆盖所有可能性的FIFO almost_full以及almost_empty的判断条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fifo的读控制原则是:读空而不读溢出,当几乎空无效时,可放心读,当几乎空有效,空无效时fifo中数据已不多,这时应该读一拍挺一拍,避免读溢出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 正好用得上

网友:
大有收获。

网友:
顶一个,写的很好

网友:
很深奥,在学习Verilog语言中

网友(2015-08-10):
涨姿势了!

网友:
赞一个,总结的很棒

网友(2016-08-01):
正需要參考~感恩!!

网友(2016-10-09):
回复 楼主:

   thank u very much!

网友(2018-09-19):
回复 楼主:

   感谢分享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