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网表能导出原理图吗?

楼主(2011-10-30):
怎么才能将网表导出原理图?

网友:
导入后应该再要手工整理

网友:
这个似乎很难

网友:
如果是导入到cadence文件中,需要写一个cellmap文件 具体的你在查查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,但是只能是个大概吧   记得sandwork可以直接读取.sp或者.netlist文件还原成电路图,楼主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可以的,virtuoso spicein,要写一个 device map文件,不麻烦,可以参考 cadence 自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