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谈谈微距摄影

楼主(2011-10-30):
·谈谈微距摄影微距摄影是区别于常规摄影的一种特殊的摄影方法,微距摄影是在近距离拍摄有关物体,并可以得到较大的放大倍率。在胶片上能够形成和物体原大的影像,则达到1∶1的放大倍率。当然微距摄影的放大倍率不仅可以达到1∶1,通过使用特殊的器材还可以达到更大的放大倍率。微距摄影不但具有其独特的魅力,而且微距摄影还可以在科研、医学等方面发挥作用。

微距摄影在器材上是和常规摄影不同的,首先对相机有一定的限制。只有单反相机,包括35毫米和120单反相机,以及大画幅相机才适合于微距摄影。主要是因为这一类相机,在取景器中取景没有视差,可以在取景器中看到全部的被摄景物。旁轴取景相机在近距离拍摄时,则有较大的视差,在取景器中不能观察到所拍摄的全部景物,所以就不适于微距摄影。其次常规摄影镜头最短的拍摄距离,往往不能满足微距摄影的的要求。因为一般微距摄影的拍摄距离都是在几十厘米以内,甚至可以近到到几厘米。所以为了达到微距摄影的目的,还要使用特殊的器材和方法。

实现微距摄影的方法有很多种,最常见的就是在常规镜头的前端,加装近摄镜片。近摄镜片是用光学玻璃制造的凸透镜片,常常备有不同的屈光度,近摄镜片有1、2、3、4等编号之分,以备需要不同的放大倍率选用。一般都是近摄镜片的编号越大,拍摄的距离也就越近。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编号方法,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用。另外放大倍率和所用镜头的焦距有关,镜头的焦距越长,放大倍率也就越大。近摄镜片要选用和自己镜头的滤镜口径相同的螺口,这样才能拧到自己的镜头上。近摄镜片是拧到镜头前端的,等于在镜头的光学镜组前增加了一个镜片,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成像质量的好坏,选购时必须加以注意。有些近摄镜片是由两片消色差镜片组成的,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。近摄镜片的价格较低,一般只能用在放大倍率比较低,对像差要求不太严格的场合。另外,使用近摄镜片对相机的自动曝光、自动调焦等性能基本没有影响。

·谈谈微距摄影
现在许多35毫米相机的变焦镜头都有近摄功能,但放大倍率不超过1∶2,也就是在胶片上的成像不会超过原物大小的1/2。有的变焦镜头在所有的焦距段都能够实现近摄,称为全程微距;也有的变焦镜头只能在某一段焦距上实现近摄功能,多数是在变焦镜头的长焦距一端。由于变焦镜头都是作为常规镜头设计的,常规镜头的设计都是按物距为几十倍以上的焦距考虑的;镜头的各种像差校正也是以常规镜头为基点的,不像微距镜头那样严格。所以变焦镜头的近摄功能,仅仅是一种附加功能。实际拍摄时,畸变和球面像差都会对成像质量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因此变焦镜头的这种近摄功能,在拍摄实物时,如花卉,不会有太大的影响;而在拍摄平面,如翻拍照片、资料等等,这种近摄功能就会显得力不从心。目前市面上只有尼康有一种微距变焦镜头AF70-180mm F4.5-5.6,这是真正的微距镜头,最大放大倍率可达1∶1.33。

还有一种近摄附件,这就是近摄接圈。近摄接圈是加装在镜头和机身之间,相当于延长了镜头的像距,从而获得较大的放大倍率。近摄接圈附件通常是由几个接圈组成的,几个接圈各自有不同的长度,比如12毫米、25毫米等等,既可以单独使用,也可以组合起来使用。例如,50毫米的镜头,加上25毫米的接圈,就可以获得1∶2的放大倍率;加上50毫米的接圈(也可以是两只25毫米的接圈),就可以获得1∶1的放大倍率。使用近摄接圈,放大倍率不是连续变化的。还有一种近摄皮腔,其作用和近摄接圈一样,加装在镜头和机身之间。由于近摄皮腔的伸缩是用齿条控制的,皮腔可以连续伸缩运动,所以放大倍率也是连续可调的。使用这两种近摄附件,可以获得1∶1以上的放大倍率。但是相机的自动曝光、自动调焦等功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自动曝光还要使用专门的自动接环,和双头快门线才能实现。近摄接圈的价格要比近摄镜片高,近摄皮腔的价格更高。但是使用这两种附件,可以得到较好的成像质量。近摄皮腔还可以加装反转片翻拍架,专门用来翻拍反转片。另外,还有一种近摄附件——倒接圈,可以将镜头倒装在相机上,可以获得1∶1左右的放大倍率。这种倒接镜头的方法,只能适用于标准镜头、广角镜头和部分变焦镜头。

·谈谈微距摄影
如果想在微距摄影中获得优良的成像质量,微距镜头是唯一的选择。微距镜头是专门为微距摄影而生的,在设计微距镜头的光学镜组时,是和常规镜头有所不同的。前面说过,常规镜头的拍摄距离都是按几十倍以上的焦距来考虑的。而微距镜头的拍摄距离则要近得多,最近拍摄距离仅有几倍焦距的的距离。更重要的是,还要校正近距离拍摄时的各种像差。尤其是球面像差和畸变,都要经过严格的校正,以保证翻拍平面物体如照片、图纸等时,能够真实地还原其原貌。各个厂家生产的35毫米相机的微距镜头,一般都有三种规格:50mm(含55、60mm);100mm(含90、105mm);180mm(含200mm),放大倍率都能达到1∶1。微距镜头的焦距越长,最近拍摄距离也就越远。因此,长焦距微距镜头更适合于拍摄昆虫,和其他不易接近的物体。上面谈到的微距镜头除了用于微距摄影外,都可以当作成像优良的常规镜头来使用。此外,佳能和美能达公司各有一款高放大倍率的微距专用镜头,这两种专用镜头只能用于微距摄影,放大倍率超过1∶1,胶片上的成像将大于原物。佳能MP-E65mm F2.8 1-5X Macro Photo,该镜头的放大倍率可达5∶1;而美能达AF Macro Zoom 3X-1X F1.7-2.8,该镜头最大放大倍率达到3∶1。120单反相机也有相应的微距镜头,如哈苏的配套镜头中,Zeiss Makro-Planna CF120和Zeiss Makro-Planna CF135就是两款微距镜头,后者加上近摄皮腔可以达到1∶1的放大倍率。

另外,各大相机厂家还有专门的微距闪光灯,供微距摄影专用。微距闪光灯闪光指数比较小,只适于近距离拍摄。专用闪光灯的自动功能,在微距闪光灯上也能实现。另外,微距闪光灯都是套在镜头的前端,可以营造无影的拍摄效果。佳能有微距环形闪光灯MR-14EX和微距双灯闪光灯MT-14EX;美能达有微距双灯闪光灯T-2400和微距环形闪光灯R-1200;尼康有微距环形闪光灯SB-29;哈苏也有一套微距双灯闪光灯。

由于微距摄影的特殊性,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门类。微距摄影拍摄的照片,多是人们用肉眼不常见到的景物,因此具有一定的新鲜感,并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刚开始学习呵呵

网友(2012-05-08):
受益匪浅,學習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