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同步fifo示例及深度计算举例

楼主(2011-10-31)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 File generated by RobustVerilog parser
//-- RobustVerilog version 1.5g (limited free version) Jul 5 2011
//-- Invoked Sun Oct 09 23:50:59 2011
//-- Source file: prgen_fifo.v
//-- Parent file: axi2ahb_cmd.v
//-- Project directory: D:/axi2ahb/robust_axi2ahb/trunk/run/
//-- Target directory: out/
//-- Command flags: ..\..\..\..\robust.exe ../robust_reg.pro -gui
//-- [url=http://www.provartec.com/edatools]www.provartec.com/edatools
... info@provartec.com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module prgen_fifo(clk,reset,push,pop,din,dout,empty,full);
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   WIDTH      = 8;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   DEPTH_FULL = 8;
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SINGLE     = DEPTH_FULL == 1;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DEPTH      = SINGLE ? 1 : DEPTH_FULL -1;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DEPTH_BITS =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2)   ? 1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4)   ? 2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8)   ? 3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16)  ? 4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32)  ? 5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64)  ? 6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128) ? 7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256) ? 8 :
                  (DEPTH <= 512) ? 9 : 0; //0 is ilegal
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 LAST_LINE  = DEPTH-1;
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;

   input               push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pop;
   input [WIDTH-1:0]           din;
   output [WIDTH-1:0]           dout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empty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full;

   wire               reg_push;
   wire               reg_pop;
   wire               fifo_push;
   wire               fifo_pop;

   reg [DEPTH-1:0]           full_mask_in;
   reg [DEPTH-1:0]           full_mask_out;
   reg [DEPTH-1:0]           full_mask;
   reg [WIDTH-1:0]           fifo [DEPTH-1:0];
   wire               fifo_empty;
   wire               next;
   reg [WIDTH-1:0]           dout;
   reg                   dout_empty;
   reg [DEPTH_BITS-1:0]       ptr_in;
   reg [DEPTH_BITS-1:0]       ptr_out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reg_push  = push & fifo_empty & (dout_empty | pop)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reg_pop   = pop & fifo_empty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fifo_push = !SINGLE & push & (~reg_push)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fifo_pop  = !SINGLE & pop & (~reg_pop);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begin
      dout       <= #1 {WIDTH{1'b0}};
      dout_empty <= #1 1'b1;
       end
     else if (reg_push)
       begin
      dout       <= #1 din;
      dout_empty <= #1 1'b0;
       end
     else if (reg_pop)
       begin
      dout       <= #1 {WIDTH{1'b0}};
      dout_empty <= #1 1'b1;
       end
     else if (fifo_pop)
       begin
      dout       <= #1 fifo[ptr_out];
      dout_empty <= #1 1'b0;
       end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ptr_in <= #1 {DEPTH_BITS{1'b0}};
     else if (fifo_push)
       ptr_in <= #1 ptr_in == LAST_LINE ? 0 : ptr_in + 1'b1;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ptr_out <= #1 {DEPTH_BITS{1'b0}};
     else if (fifo_pop)
       ptr_out <= #1 ptr_out == LAST_LINE ? 0 : ptr_out + 1'b1;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 if (fifo_push)
       fifo[ptr_in] <= #1 din;

   always @(/*AUTOSENSE*/fifo_push or ptr_in)
     begin
    full_mask_in = {DEPTH{1'b0}};
    full_mask_in[ptr_in] = fifo_push;
     end

   always @(/*AUTOSENSE*/fifo_pop or ptr_out)
     begin
    full_mask_out = {DEPTH{1'b0}};
    full_mask_out[ptr_out] = fifo_pop;
     end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full_mask <= #1 {DEPTH{1'b0}};
     else if (fifo_push | fifo_pop)
       full_mask <= #1 (full_mask & (~full_mask_out)) | full_mask_in;

   assign next       = |full_mask;
   assign fifo_empty = ~next;
   assign empty      = fifo_empty & dout_empty;
   assign full       = SINGLE ? !dout_empty : &full_mask;

endmodule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 File generated by RobustVerilog parser
//-- RobustVerilog version 1.5g (limited free version) Jul 5 2011
//-- Invoked Sun Oct 09 23:51:00 2011
//-- Source file: axi2ahb_wr_fifo.v
//-- Parent file: axi2ahb.v
//-- Project directory: D:/axi2ahb/robust_axi2ahb/trunk/run/
//-- Target directory: out/
//-- Command flags: ..\..\..\..\robust.exe ../robust_reg.pro -gui
//-- www.provartec.com/edatools ... info@provartec.com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module  axi2ahb_wr_fifo (clk,reset,WID,WDATA,WSTRB,WLAST,WVALID,WREADY,BID,BRESP,BVALID,BREADY,HWDATA,HREADY,HTRANS,HRESP,cmd_err,wdata_phase,wdata_ready,data_last);
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FIFO_LINES = 32; //double buffer of max burst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RESP_SLVERR = 2'b10;
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clk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reset;

   input [3:0]            WID;
   input [31:0]           WDATA;
   input [32/8-1:0]       WSTRB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WLAST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WVALID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WREADY;
   output [3:0]           BID;
   output [1:0]           BRESP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BVALID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BREADY;
   output [32-1:0] HWDATA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HREADY;
   input [1:0]            HTRANS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HRESP;
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cmd_err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wdata_phase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wdata_ready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data_last;
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push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pop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empty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full;
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resp_push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resp_pop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resp_empty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resp_full;

   reg [2:0] burst_cnt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 burst_full;
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axi_last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ahb_last;
   wire [1:0]             cmd_resp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cmd_resp = cmd_err | HRESP ? RESP_SLVERR : 2'b00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wdata_ready = burst_cnt > 'd0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WREADY = (~data_full) & (~burst_full)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data_push = WVALID & WREADY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data_pop = wdata_phase & HREADY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axi_last = WVALID & WREADY & WLAST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ahb_last = wdata_phase & data_last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burst_full = burst_cnt == {3{1'b1}};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burst_cnt <= #1 'd0;
     else if (axi_last | ahb_last)
       burst_cnt <= #1 burst_cnt + axi_last - ahb_last;

   prgen_fifo #(32, FIFO_LINES)
   data_fifo(
        .clk(clk),
        .reset(reset),
        .push(data_push),
        .pop(data_pop),
        .din({WDATA
          }
         ),
        .dout({HWDATA
           }
          ),
        .empty(data_empty),
        .full(data_full)
        )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resp_push = ahb_last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resp_pop  = BVALID & BREADY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BVALID = (~resp_empty);

   prgen_fifo #(2+4, 4)
   resp_fifo(
        .clk(clk),
        .reset(reset),
        .push(resp_push),
        .pop(resp_pop),
        .din({cmd_resp,
                  WID
          }
         ),
        .dout({BRESP,
                   BID
           }
          ),
        .empty(resp_empty),
        .full(resp_full)
        );

endmodule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 File generated by RobustVerilog parser
//-- RobustVerilog version 1.5g (limited free version) Jul 5 2011
//-- Invoked Sun Oct 09 23:51:01 2011
//-- Source file: axi2ahb_rd_fifo.v
//-- Parent file: axi2ahb.v
//-- Project directory: D:/axi2ahb/robust_axi2ahb/trunk/run/
//-- Target directory: out/
//-- Command flags: ..\..\..\..\robust.exe ../robust_reg.pro -gui
//-- www.provartec.com/edatools ... info@provartec.com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module  axi2ahb_rd_fifo (clk,reset,RID,RDATA,RRESP,RLAST,RVALID,RREADY,HRDATA,HREADY,HTRANS,HRESP,cmd_id,cmd_err,rdata_phase,rdata_ready,data_last);
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FIFO_LINES = 32; //double buffer of max burst
   parameter              RESP_SLVERR = 2'b10;
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clk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reset;

   output [3:0]           RID;
   output [31:0]          RDATA;
   output [1:0]           RRESP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RLAST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RVALID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RREADY;
   input [32-1:0]  HRDATA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HREADY;
   input [1:0]            HTRANS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HRESP;

   input [4-1:0]    cmd_id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cmd_err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rdata_phase;
 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rdata_ready;
 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data_last;
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push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pop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empty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data_full;

   reg                    RVALID;

   reg [2:0] burst_cnt;
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axi_last;
   wire                   ahb_last;
   wire [1:0]             cmd_resp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cmd_resp = cmd_err | HRESP ? RESP_SLVERR : 2'b00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rdata_ready = burst_cnt < 'd2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data_push = rdata_phase & HREADY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data_pop = RVALID & RREADY;
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axi_last = RVALID & RREADY & RLAST;
   assign                 ahb_last = rdata_phase & data_last;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burst_cnt <= #1 'd0;
     else if (axi_last | ahb_last)
       burst_cnt <= #1 burst_cnt - axi_last + ahb_last;

   prgen_fifo #(32+4+2+1, FIFO_LINES)
   data_fifo(
        .clk(clk),
        .reset(reset),
        .push(data_push),
        .pop(data_pop),
        .din({HRDATA,
                  cmd_id,
                  cmd_resp,
                  ahb_last
          }
         ),
        .dout({R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RID,
                   RRESP,
                   RLAST
           }
          ),
        .empty(data_empty),
        .full(data_full)
        );

 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)
     if (reset)
       RVALID <= #1 1'b0;
     else if (axi_last)
       RVALID <= #1 1'b0;
     else if (burst_cnt > 'd0)
       RVALID <= #1 1'b1;
     else
       RVALID <= #1 1'b0;

endmodule

网友(2013-02-28):
请问这个是不是axi总线转ahb总线的接口?

网友:
请问楼主你的这个parser是从哪里搞到的啊?急求,可否上传eetop共享呢?谢过!!!

网友(2014-01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同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