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各位高手:PMOS衬底接漏端的目的是什么?

楼主(2011-10-31):
请教各位高手:PMOS衬底接漏端的目的是什么?

网友:
To avoid threshold change due to body effect.

网友(2019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
这个PMOS是应用在什么电路中?

请问ADC中自举开关的PMOS管衬底接漏端是为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