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注入锁定的疑问

楼主(2011-10-31):
注入锁定是不是一定要用环形器呢?可不可以有其他器件替代?
如果用环形器的话,环形器是否有微带结构的?

网友:
看到过贴在基片上的环形器,用微带引出的

网友:
看什么电路了,没必要一定用环形器

网友(2011-12-09):
LC OSC也可以

网友(2013-03-14):
适合高频的呢,上百G的用什么类型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