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 phase noise 测试与RBW设置

楼主(2011-10-31):
若PLL带宽为200kHz, 看1MHz offset 处的phase noise.
将RBW设置为10kHz, 读数为-70dBc/Hz.
请问:此phase noise 需要再减去 10log(10k)=40,  -70-40=-110dBc/Hz?  为何?

我觉得这样简单算是不对的,因为pll带宽为200kHz > RBW=10kHz, 本身也被衰减了。
可是这样如何得到1MHz offset 处的phase noise 的准确值呢?

网友:
RBW只是单位刻度的表示,你要求的是/Hz,而现在显示的单位刻度是10kHz(RBW),所以要做一下除法,对应log就是相减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Phase noise应该是在PLL后的量测。

网友(2016-03-17):
不知是何意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