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问怎么产生后仿反标时序用的:min sdf和max sdf这两个文件啊?

楼主(2011-10-31):
第一次学做P&R,请问:
怎么产生后仿反标时序用的:min sdf 和 max sdf这两个文件啊?

我用的是以下命令:
setExtractRCMode -detail
extractRC
write_sdf ***.sdf
这个操作只能产生一个sdf文件啊。

网友:
edi  是一次只能一种corner下做分析,  要么max,要么min,
通过setAnalsysisMode 切换,

setAnalysisMode -checkType setup

write_sdf  max.sdf

setAnalysisMode -checkType hold
write_sdf  min.sd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版主啊!每次都热心的回答我的问题!再次感谢!!!

网友(2012-05-1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下斑竹,我们用edi提取的2个sdf用来直接后仿可以吗?还是要用pt生成的SDF,如果有差异的话,会差很多吗?

网友:
可以,pt的write_sdf也可以。我是用encounter的spef在pt中提取出sdf来后仿。后仿就做max和min两个情况

网友:
用 write_sdf 和 delayCal -sdf 生成的sdf有什么区别?

网友(2013-01-06):
也长见识了

网友(2013-09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用着你说的方式产生了 max & min sdf,但是个文件内容完全一样,这好像不太合理吧?
    另外,请问怎样可以产生typical corner的sdf file ?

    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4-07-28):
太高深了,看不懂

网友:
那就用mmmc 方式出sdf吧,各个corner出自己的,

后仿真的话max,min sdf都仿真即可,

网友:
如果有用上view的話,要用-min_view 或 -max_view來指定所定義的view

网友(2016-11-25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是用ICC生成的spef,我目前只生成的ss库,lvs是过的。通过pt检查的时序setup和hold都是过的。但是后仿真却有问题。  有一部分功能是正确的 有一部分功能是错误的 但是也是出数 就是错误的结果 我的ff库确实有一点点的hold违例  不知道是ff库hold有违例导致的吗? 但是个人认为ss库和ff库是互相不干扰的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