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芯片面积的计算

楼主(2011-10-31):
请问:1.芯片中gate的数量是不是就是DC综合出来之后的Area?
2.这个Area也就是standard cell的数量?3.一个芯片的面积是不是 standard cell的数量 * 每个cell的面积?
4.每个cell的面积是不是可以粗略的按照4个transistor的面积计算?

网友:
1。gate数和area不一样吧,一个是数量,一个是面积数值,你要想知道gate数,需要换算
2。和第一问一样吧……很简单,area可以小数点后多少,cell数量可以么?
3。芯片的面积,,,你不考虑PAD么?
4。可以,或者NAND

这些问题,好像坛子里都有问过,或者陈老大的每日一问里有,搜一下看看

楼主:
回复 2# damonzhao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这样的日志:
How to calculate gate count?
如何计算gate count?

答案:
以前比较确切地定义是4个transistor为一个gate,
计算整个设计的gate count时,应该先算出(所有standard cell的总面积),再除以(4个transistor的面积)。注意,各种RAM,PLL,ADC,DAC等macro不能算在总面积里

现在人们为了简单,就把一倍驱动能力的,2输入的nand cell的面积认为一个gate的面积,一个nand cell与4个transistor的面积是有一点差别的,但是你一般不容易搞到准确的4个transistor的面积

所以现在的standard cell的gate count就变成(所有standard cell的总面积),再除以(一倍驱动能力的,2输入的nand cell的面积)
可是我觉得用gatecount/每个gate的面积  这公式有点奇怪啊,应该是乘吧????

网友(2012-03-26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是集3的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用了别人的照片做头像,头像上这个人可能是集三的

网友:
我不知道用综合面积换算成cell数,到底有什么意义?我觉得这种换算只是让别人知道芯片大概的规模而已。
因为这种换算也是很笼统的。
具体的换算是 gate数=area/库中最小与非门面积;
所以这个gate是指的是与非们,当然就是4个集体管了。
但是area的面到底怎么得到呢?有的公司综合使用线负载模型,有的公司不加线负载模型,综合得到的面积当然有差异了。
我们一般不加先负载模型,这样换算成的gate数或许更真实吧。但是我始终觉得说芯片是多少gate,只是向别人说明芯片规模而已。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你的回答1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是06级集二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O(∩_∩)O~头像里的人已经和我打过招呼了

网友D(2019-08-14):
那请问一个与非门是多大的面积呢 比如多少平方毫米

网友(2021-07-14):
引用 网友D:
那请问一个与非门是多大的面积呢 比如多少平方毫米

打开timing lib找一下最小与非门看一下area是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