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DCM和PLL

楼主(2011-10-31):
CMT里的DCM和PLL具有类似的功能,且PLL具有更多优势和选择。那请问什么情况用DCM什么情况用PLL呢

网友:
DCM是Xilinx FPGA的时钟管理模块,靠数字延迟完成的;而PLL是Altera FPGA的锁相环,模拟的。不过现在高端的Xilinx FPGA也嵌入PLL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我也有個疑問~我使用DCM但是輸出的clock是弦波~該怎麼變成方波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