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tention registers

楼主(2011-10-31):
retention registers指的是什么寄存器?
它与一般的寄存器有什么不同,内部结构?
主要的功能是什么?用于哪些方面?

网友:
retention reg有两组寄存器,其中一个是shadow寄存器使用的是always on的电源。当power down之前,把主reg的值load到shadow reg,当power up之后,从shadow reg把值load到主reg。因为shadow寄存器只是用来存储数据,所以可以做得比较小,功耗比较低。

网友:
    补充:使用retention registers会增加额外的leakage,需要配合系统的省电方案使用,同时也会增加额外的面积

网友(2013-02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问一下,retention register 是指一个标准的cell 还是自己搭建的一个结构,在TSMC lib 中叫什么名字,多谢~

网友(2015-04-16)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种单元是foundry提供的PMK库中的标准单元,其lib中有相应的格式。功能定义见foundry提供PMK库中的do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