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时不能读取source file[已解决]

楼主(2011-10-31):
如题:
我做LVS时显示不能读取source文件,report如下:
ERROR:No matching pin name"A" in subcircuit "abu_ecc_gen_1158_wow" in file "library.cdl"
ERROR: Ambiguous pin count in file "library.cdl".Found 2 definitions of "abu_1145_wow"but none has 116 pins.
ps:wow是一个memory,是我自己做的,library.cdl里面是所有mem及std cell的spice信息。
这样的错误要怎么修改啊,大侠们帮帮忙,急需解决,谢谢!

网友:
貌似source file里面定义调用abu_1145_wow subckt 的pin数目和实际abu_1145_wow 里面的pin数目不对应
看一下调用关系

网友:
这个好办
改下memory的表头
然后再include进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改表头?怎么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1。在 library.cdl 里面找到调用WOW的部分,应该是这样子的形式
WOW端子=net-num

2。找到单独定义WOW的部分.SUBCKT * * * *
将.SUBCKT后面的端子顺序改成1。中的顺序

这样子就完事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,懂了,谢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