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模拟IC设计求助,关于小信号

楼主(2011-10-31):
小弟最近接触到模拟电路设计,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,望大侠们不吝赐教:

小信号到底是什么信号,是正弦吗?我看到书上都是用正弦波形来介绍的,如果是正弦,为什么;如果不是,那小信号是什么信号,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,只要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,其他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

网友:
小信号就是幅度很小的信号,不会使晶体管截止或进入线性区的范围。说的具体些,你可以认为它是微幅到毫伏范围的信号。小信号和信号波形没有关系,可以是正弦,也可以是任意波形的信号。
看几个放大器的具体应用实例你会理解的更深刻些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.小信号指信号幅度或功率(例如-30dBm以下)小,不会使晶体管工作区发生变化.在信号的幅度范围内,可以认为晶体管的电流电压满足线性关系。对MOS管来说,就是可以认为 ids = gm*vgs。一般是用正弦信号来作分析的.常见的小信号测量:S参数测量。大信号分析一般用于功率分析,例如1dB衰减,IP3测量等。

楼主:
哦,谢谢啦,我再去看看运放的实例,有问题再向您请教哈

网友:
大信号确定晶体管的工作状态,小信号一般来说就是你要放大的信号,不会影响晶体管工作状态,都是毫伏甚至微伏级别的

网友:
2楼正解,不是mos管进入线性去区和截止区的范围可认为是小信号的范围。

网友:
听2L的,最准确,其他楼说得有问题

网友:
小信号大信号不是指绝对信号大小,更本质点是线性和非线性的区别。swing 1V的时候可能系统照样适用小信号模型,但有的时候100mV都得用大信号模型。像2L说的,‘不会使晶体管截止或进入线性区的范围’,这个估计早就进入大信号的范畴了

网友:
小信号是针对于静态工作点而言的。在某个给定的静态工作点上进行小信号分析。(可假设用正弦)

网友:
同意8楼,小信号和大信号是区别线性和非线性的划分。至少仿 ac 的时候是这样,仿ac时不管加多大电压都是小信号。

网友:
8楼最精确!

网友:
其实这本质上是个数学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