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sign compiler 请教

楼主(2011-10-31):
我用ISCAS89中的任意一个电路,比如s27,analyze 之后出现
trireg declarations are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和
NMOS switches are not supported的错误,请问是什么原因啊?
我刚接触DC,拜托各位

楼主:
没人回答啊= =

网友:
库设置不对,或者库中的名字你写错了

网友(2013-11-22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你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thx man, great work

网友(2013-12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Can you guide me how to work

网友:
请问你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B(2014-11-28):
回复 网友C:
想问下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RNMOS switches are not supported

帮忙说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吧
谢啦

网友(2016-12-16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什么情况呀

网友(2023-10-09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想问下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RNMOS switches are not supported

请问你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你相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