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bussy的使用问题 谢谢

楼主(2011-10-31):
网上有一些脚本使用的教程,但是感觉上理解有些抽象如何使用工具。
就使用GUI,import file之后,有些调用原语(如SRL16,FDE等)v文件下很多模块都是显示undefined module,然后就无法仿真
对于GUI的使用有什么要注意的吗

网友:
debussy不是仿真工具
undefined module是不是没有加载库文件?

网友:
看来楼主对debussy还不是很理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一下版主,我遇到个问题:

    我之前是把xilinx的相关的库文件跟设计文件一起编译,然后导入debussy里的。这样子就不需要库映射的问题。我最近嫌麻烦,就把xilinx的所有verilog文件编译了,然后在应用的时候映射过去。
   结果不行。

   然后我又使用vhdl来做,这样子是可以的,对于库文件,使用vhdl来做的话,映射可以找到那些底层的东西。

   求解,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?

这个是我的bat文件

SET debussy=D:\Novas\Debussy\bin\Debussy.exe
set vericom=D:\Novas\Debussy\bin\vericom.exe
set vlmap=D:\Novas\Debussy\bin\vlmap.exe
::%vericom% -lib work -f vfile.f
:ebussy Command
%vlmap% unisim D:\Novas\Debussy\xilinxlib_verilog\unisim\unisim.lib++
%vlmap% xilinxcorelib  D:\Novas\Debussy\xilinxlib_verilog\XilinxCoreLib\XilinxCoreLib.lib++
::%vlmap% simprim        D:\Novas\Debussy\xilinxlib_verilog\simprim\simprim.lib++
::%vlmap% unimacro       D:\Novas\Debussy\xilinxlib_verilog\unimacro\unimacro.lib++
%vlmap% work D:\Novas\Debussy\xilinx\work.lib++
%debussy% -y unisim -y xilinxcorelib -lib work  -verilog -2001 -f vfile.f -ssf wave.fsdb
::删除Debussy生成的相关文件
RD Debussy.exeLog  /s /q
DEL novas.rc /q
::退出命令行
EXIT

网友:
debussy出错不要理他就OK了,毕竟你是用来看波形和trace的。

网友:
任何人有最新的德彪西版本吗?请上传

网友:
Debussy 應該不需要特別使用新版吧!?大多只是拿來trace siganal 或是check waveform
新版有新增甚麼強大功能嗎?!

网友(2013-07-27):
这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被标明为undefined module的模块或它的子模块有语法错误

网友(2015-10-29):
怎么利用debussy看节点出现0或1的概率及其翻转概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