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d1602 vhdl程序问题,求大牛指导啊!!

楼主(2011-11-01)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lcd is
port(clk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rst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rs:out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rw:out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ren:out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lcd_data:out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);
end lcd;
architecture behav of lcd is
type state is (set_function,set_clear,set_swtich,set_inmode,set_drram,set_writeram_1,set_writeram_2,set_idle);
signal current_state:state:=set_clear;
signal data_buf: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signal Clk_Out:std_logic;
signal Lcd_clk:std_logic;
signal cnt   : std_logic_vector(20 downto 0);
begin
        ren <= Clk_Out;
div_clk:process(clk,rst)
         --variable cnt:integer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signal clk_buf: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st = 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 <= (others =>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(rising_edge(clk)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 cnt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 = 0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Out <= not Clk_Ou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k <= Clk_Ou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if rst='0'then
        --     cnt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elsif 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if cnt<=55555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               clk_buf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               cnt:=cnt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       clk_buf<=not clk_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       cnt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end if;
                --end if;
                --ren<=clk_buf;
end process div_clk;

lcd_ctrl:process(Lcd_clk,rst,current_stat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riable cntt:integer:=0;
                begin

    if (rst='0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rs<='0';

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clear;
        elsif Lcd_clk'event and Lcd_clk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ntt:=cntt+1;

                case current_state is
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clear=>r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000000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functi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function=>r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00111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in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inmode=>r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00000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swtic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swtich=>r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000011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drra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drram=>r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1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writeram_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writeram_1=>r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cntt=16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t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<='0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<="11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writeram_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t:=cntt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ntt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=>data_buf<="0101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2=>data_buf<="0101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3=>data_buf<="0101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4=>data_buf<="001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5=>data_buf<="010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6=>data_buf<="010000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7=>data_buf<="01010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8=>data_buf<="001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9=>data_buf<="01000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0=>data_buf<="010001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1=>data_buf<="01010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2=>data_buf<="001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3=>data_buf<="010000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4=>data_buf<="010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5=>data_buf<="101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6=>data_buf<="10100000"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urrent_state<=set_writeram_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others=>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ntt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c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writeram_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writeram_2=>r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cntt=16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t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idl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ntt: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t:=cntt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ntt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=>data_buf<="0101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2=>data_buf<="0101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3=>data_buf<="0101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4=>data_buf<="001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5=>data_buf<="010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6=>data_buf<="010000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7=>data_buf<="01010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8=>data_buf<="001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writeram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9=>data_buf<="01000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0=>data_buf<="010001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1=>data_buf<="01010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2=>data_buf<="001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3=>data_buf<="010000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4=>data_buf<="0100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5=>data_buf<="101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6=>data_buf<="10100000"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others=>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c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state<=set_writeram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set_idle=>current_state<=set_idle;
      end case;
          lcd_data<=data_buf;
    end if;

end process lcd_ctrl;
end behav;

我是要显示两行,因为lcd1602是两行的,但为什么程序写到第二行时(set_writeram_2)是从cntt=8那里执行,前面的不执行,结果第二行就显示了几个字符,第一行正常显示!

网友:
这样一个代码,别人怎么可以帮你看这些细节的东西呀,还是自己跑跑仿真看看有什么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