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写NCverilog的脚本(TCL)?急求大神们帮忙!!!!!!!!!!!!

楼主(2011-11-01):
我想在执行脚本时候,能够自动编译.v文件,然后自动仿真,按照脚本信号的要求,弹出相应的波形图,而且运行显示结果。

我在PC机上的modelsim可以做出这样的,但是在linux的ncverilog上不知道怎么写。有没有大神们知道的,脚本发给也行(邮箱:570504159@qq.com

不胜感激!!!!

网友:
这个是tcl,和perl还没啥关系

网友:
irun -help
把你需要的option选择出来,然后加上去,一个一个添加,体会一下

网友(2011-12-20):
我刚刚学会的,其实NC的脚本根本不用自己写,按正常流程走一遍,脚本就出来了
首先是编译-Elaborator-Simulator,这个时候编译部分的脚本就有了,File-Create build Script,保存成.run的文件,下次用的时候就是直接输XXX.run就可以了
接着是仿真的脚本,选中,Create Probe-Run,出来波形,然后就跟上一步一样,File-Save Command Script,保存成.tcl的文件,下次用的时候直接,source XXX.tcl就可以了

网友(2012-05-19):
ncverilog + debussy, 还需要.tcl ?

网友(2012-12-19):
很有用,多谢

网友(2014-04-03):
我刚刚学会的

网友(2017-11-19):
我都是用Makefile写的脚本

网友(2018-03-15):
多謝,這個方法很好用

网友:
刚刚学会了

网友(2021-08-13):
learning tcl is bett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