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 和Hspice仿真问题

楼主(2011-11-01):
最近仿真出现个问题,就是我在Cadence里用Spectre仿真器仿真一个模拟电路,步长取得很小(10ps)瞬态仿真都没问题,但是通过Cadence导出网表在Hspice里仿真,就会看到振荡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首先要检查参数是否一致,也就是网表导出的时候是否是一致的。其次还是精度问题,步长只是一方面,还有最小电流电压问题。也就是电流和电压小到什么程度可以忽略...Hspice可以设置。spectre可以改变算法。别的就不了解了,期待高手解答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好像导出的一个电阻值有点问题,但相差也不太多,但为什么会振荡,这个问题还是很困扰啊

网友:
是什么电路?
激励加的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一个前放加滤波电路,所有参数都一样,只是生成网表里有一个电阻值略有差别,这个电阻是用在参数偏置电流的很跨导电流源电路里的,更改这个电阻阻值后电路就工作正常了,但实际上很跨导电流源的输出也是加了1uF电容做滤波的啊,应该不会产生那么大影响吧

网友:
你的电阻值是多大的?
网表里面有没区分大小写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电阻大概在3k左右,是多晶电阻,也就是有一端要接地那种,至于区分大小写我这个倒没怎么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