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指导FPGA:这些木马门连接增加了这些结点上的容性负载

楼主(2011-11-01):
最近在看一篇关于硬件木马的论文,不懂啊不懂。关于 FPGA  和电容。。。神马关系,求指导。本人只做过 前端 代码设计。

具体实验是这个样子的:       在九个串联的非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链的中间插入一段 电路 是不是就能 在这个节点产生一个额外的容性负载呢?。那么这个电路 可以是什么电路呢,怎么个 插入法?

网友:
因为FPGA芯片也是由cmos电路搭建而成的,。比如与非门就是有2个PMOS,2个NMOS构成,而非门就是有一个PMOS,一个NMOS构成,所以这样就在CMOS电路中有了寄生电容,就会导致了延迟等,这是我的理解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楼上,我在九个串联的非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链的中间插入一段 电路 是不是就能 在这个节点产生一个额外的容性负载呢?。那么这个电路 可以是什么电路呢,怎么个 插入法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对不起啊 ,这个我没有考虑过,我想想啊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用 不好意思,你能回答我的问题  我就非常感恩了

网友:
建议你看一本书CMOS电路设计 ,里面有一个章节关于数字电路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找来看看,谢楼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