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中如何加dummy poly 和dummy OD[已解决]

楼主(2011-11-01):
如题,请问要怎么加啊?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资料,在cailibre安装目录里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。
哪位帮帮忙,给点资料或者脚本也行

网友:
问fab 要相关的dummy script
实在不行 就自己手动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额,谢谢

网友:
自己动手加.手工加的方法:创建一个新的cellview,里面就画一个大小合适的poly矩形块,例如2umx3um,没有认可其它连接,保存成dummy_poly。在你的layout上选择添加instance,选择dummy_poly元件,在array部分输入行列数及行列距离,例如 rows:5, columns:10,  deltaY:8, deltaX:6,就会添加5x10个大小为2umx3um的dummy_poly。按你的需要找个地方放下来就行了。行列数及行列距离可以在属性栏后期调整。自动添加的方法:写个skill脚本,计算密度,然后在不够的地方添加矩形块。注意事项,由于工艺要求合适的poly密度,所以注意实心矩形poly块不要太大,另外deltaY,deltaX要取得合适。例如按照上面的数值,poly密度大约是2*3/(8*6)=12.5%.。调整deltaY,deltaX可以调整插入的dummy_poly的密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一般fab对每个工艺节点 都有相应的runset来加啊,不要自己写的,

特别是90以下,很多就是加密算法,看不清的,

dummy_OD 和dummy_metal/via runset , calibre run下就知道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些是在calibre中做的吗,还是再virtuso中做的

网友:
calibre 和 run drc一样的,得出一个gds, 然后streamin 进icfb ,和本来的layout merge一下就完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啊?merge一下就完啦? 我给从EDI中吐出的GDS merge std cell 和memory GDS的时候,需要std cell 和memory 的层级信息的,那么我merge odpo是不是也需要这些信息啊?那这些信息要去哪里找啊?
另外,calibre run drc时使用的是calibre -drc  命令,那run odpo要使用什么命令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的意思是我用calibre -?去产生一个odpo的GDS文件,然后stream in icfb 与原本的GDS merge ,对吧?

网友:
calibre是基于最后的gds加,和edi没关系了,

run op/po runset和drc一样的,都是calibre -hier -drc XXXX.runset

产生了新gds,到icfb里面merge下就行了,add Instance,

网友:
你啥工艺的, 一般都有加dummy的 calibre runset的

和calibre安装没关系, 问fab要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哦,TSMC

网友:
tsmc最清楚了,从 180nm开始就是有dummy calibre的脚本加的,

查下

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    在virtuso中可以用手工添加,skill脚本添加,或者元件库本身提供的脚本也可以。这三种我都做过,肯定可以。Calibre中应该也可以,不过我没试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你的cadence CIW主窗口有没有出现TSMCPDK?这个菜单里应该有工具可以添加dummy.

网友:
加dummy的skill脚本要什么写呢?

网友(2012-05-22):
smic65nm工艺下的自动加DUMMY的是一个.dmf文件,里面需要改的地方可能如下:
是不是只需把双引号里面内容改掉?现有的文件是REF_bak.drc.results;REF_bak.drc.sum;REF_bak.gds(版图中导出的)。请问各位,是不是替换后运行该文件就可以了?但是出不来结果。。。求教

网友(2014-02-15):
   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运行后不能生成dodpo.gds文件,求高手指导下

网友(2014-11-13):
引号里面的改不改好像不会影响。

网友:
改一下是 可以的阿  我55可以的

网友(2017-04-24):
回复 网友E:

   求问您那边自动添加dummy的方法,现在有了从fab要过来的OD和Metal的.encrypt文件,但是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用,能够使用Calibre的GUI操作吗?

网友(2017-08-15):
回复 网友F:

   想请教下大神,dummy od是什么来的?加这个只是为了达到密度要求吗?希望大神能抽空回答下

网友(2018-01-29):
回复 网友F:

   你好,能跟您要一下填充文件吗?

网友(2018-05-30):
回复 网友A:

。。。自己手动加过一波,加死人后密度区域只是变小,如果想要完全消除密度drc,感觉手动加会搞死人。。。。

网友G(2025-06-03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你好,想问一下OD层的dummy有什么讲究吗,用tools计算的密度明明够了,跑DRC还是说不够,我用OD层把版图整个框起来,DRC都说不够20%

而且一直都是4个区域不够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想问一下OD层的dummy有什么讲究吗,用tools计算的密度明明够了,跑DRC还是说不够,我用OD层把版图整 ...

你有没有打开你的gds看看呢,是不是dummy没生成出来,或者dummy的gds没有merge进去,或者你跑drc用的gds用错了。

还有一个情况我也碰到过,就是我以外我的block只到m8,但是m9 m10也有一点绕线,我没看见。所以加dummy时,我只加到m8。但是check drc的时候工具会检查m9 m10的density,就完全不够了。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上面这些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有没有打开你的gds看看呢,是不是dummy没生成出来,或者dummy的gds没有merge进去,或者你跑drc用的gds ...

嗯嗯,谢谢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