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关于P+注入包围有源区的问题讨论

楼主(2011-11-01):
在N阱中包围着P+注入,P+注入包围着有源区。在版图中,P+注入、N+注入是为了区分注入的导电类型。那在工艺中,P+注入这一在版图中的显示会制作成掩膜板吗?如果做的话,它在工艺中起什么作用呢?
请各位大侠,指导指导啊!!!

网友:
给你推荐两本书 版图的艺术  半导体制造技术  你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(2011-12-29):
你不注入哪里来离子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这个东西看看半导体工艺基础立马明了的

网友:
当然有了

从mask来说, SP , SN 是分开的 2层mask,
比如smic的 198和 197(好像是,不记得了)

而且nwell和 pwell(通常是not nwell)也是有mask的 ,
high voltage nwell和 high voltage pwell也是,

网友:
当然有掩模板啊。
如果没有这些注入,怎么形成不同的器件呢?读书才是王道,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好像还是一本不错的书。

网友:
一般会做成mask

网友(2015-12-10):
离子注入需要掩膜板,因为要在选定的区域注入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design  rule 里面每一层的作用都有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