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全差分放大器

楼主(2011-11-01):
设计全差分放大器,指标:VDD=2V,GBW大于500MHz,负载电容2pF,Gain大于60dB,功耗不超过1mW,用什么结构容易实现?而且还能提高性能,提提建议?

网友:
选folded cascode错不了

网友:
即便简单的算算也知道好像几乎不可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VDD2V,基本不是纳米工艺了,gm/id应该不小,这个指标可以的,反正没有面积和噪声要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gm/id具体意义是什么呢?知道有这个参数,不知道具体的意义是什么,求解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电流转化为跨导值的比率,它和Id/(W/L)有关,和W/L没关系,每个工艺能达到的数值不同,虽然能无限大,但面积的代价是比指数倍还大的增加,一般就取一个合理的较大的值即可,这个值就表明有多少电流,乘以这个值就是你的gm,无论你怎么调管子也没用,比如gm/id=20,那么流100uA,gm=100u X 20=2mS,流10uA,gm=10u X 20=0.2mS。原理就长了,自己找资料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根据你的解释,我想了想,gm/i 是不是和工艺没关系,之与vov有关系,vov越大值越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有嗒,gm/id=2/Vov也就在长沟道的强反型成立,短沟道什么的,弱反、速饱什么的根本不适用
我们知道要大跨导就要让之工作在亚阈值,这时候gm/id=1/nkt/q,n和工艺有关啊
Lz的条件显然主要管子都要亚阈值,当然速度,线性就差点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20uS/uA差不多在弱反了。。。

网友:
GBW=2*pi*1e9
% GBW 变化两倍应该很容易,最小500M,取typ 1e9
gm=GBW*2e-12
%不考虑DCgain,不加任何gain boosting,一级,power efficiency optimized.
gm =

    0.0126

Id=gm/20
%取gm/Id=20,已经非常weak inversion了

Id =

  6.2832e-004

Id*2
% fully differential, 至少两倍电流
ans =

    0.0013

>> P=ans*2

P =

    0.0025
2.5mW,
不知道哪里算错了没?

网友:
    不要留设计余量,然后让gm/id=25,刚好2.5/2/1.25=1mW刚好,反正这功耗性能就别想了

    另外,GBW数值就是500M,不用乘2pi,你表达式错了gm=2pi*GBW*C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仔细看看lou主说的是500MHz,这不叫设计余量,是corner下的worst case, gm over I'd 等于25,你知道n 一般多大,你知道相应的cgs loading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LZ说的就是500M,哪说要考虑corner了?你的意思是达不到么?OK,1.5>n>1.2左右,我不是说了gm/id=1/nkt/q了么,什么范围你自己算吧。cgs是大,速度,闭环响应什么的都可能有问题,但LZ不考虑的啊,而且噪声和失配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