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DDQ电流问题求解

楼主(2011-11-01):
在进行IDDQ静态漏电流测试时,测量内核电压管脚的电流,发现某些测试点测得的电流值小于零,如-200uA,静态漏电应该是外部流向芯片内部的电流吧?怎么会从电源管脚上测到负电流呢?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

网友:
把具体测试条件列出来,各个pin脚都是什么状况,然后再看出什么问题吧。你这个测试肯定不是只有一个Vdd,一个GND的情况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