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说说,MCU设计中供电电压的选择是基于什么?

楼主(2011-11-01):
芯片供电电压选择2.6~3.3V,但是cpu和大部分外设都是1.8V,为什么这样设计?

供电电压直接选择1.8V不更省电么?

网友:
目的是使内部电压稳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3.3V电压稳定?还是高电压经过regulator转化为1.8V后变得稳定?

有没有3.3V和1.8V电压源是否易得的考虑?

.18工艺下simc有3.3v的lib吗?

网友(2011-12-01):
MCU中,不是单单有数字部分的,还有模拟电路,flash存储器,I/O pad,而这些东西的工作电压一般都是高于1.8V的,所以不能从芯片外面单独的输入1.8V 电压

网友(2012-01-04):
一般内核用1.8V的,功耗低。IO部分用的3.3V,便于与其他器件连接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