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关于XILINX FPGA中VRP/VRN管脚的使用

楼主(2011-11-01):
XILINX公司的Virtex系列FPGA芯片上,每个BANK都有一对VRP/VRN管脚。VRP/VRN管脚是一对多功能管脚,当一个BANK使用到某些DCI(Digitally Controlled Impedance)接口电平标准时,需要通过该BANK的VRP/VRN管脚接入参考电阻。此时,VRN通过一个参考电阻R上拉到Vcco,VRP通过一个参考电阻R下拉到地。VRP/VRN管脚提供一个参考电压供DCI内部电路使用,DCI内部电路依据此参考电压调整IO输出阻抗与外部参考电阻R匹配。当使用到DCI级联时,仅主BANK(master)需要通过VRP/VRN提供参考电压,从BANK(slave)不需要使用VRP/VRN,从BANK的VRP/VRN管脚可当成普通管脚使用。当VRP/VRN不用于DCI功能时,可用于普通管脚。
         不需要VRP/VRN外接参考电阻的DCI输出接口电平标准有:
                 HSTL_I_DCI
                 HSTL_III_DCI
                 HSTL_I_DCI_18
                 HSTL_III_DCI_18
                 SSTL2_I_DCI
                 SSTL18_I_DCI
                 SSTL15_DCI
         不需要VRP/VRN外接参考电阻的DCI输入接口电平标准有:
                 LVDCI_15
                 LVDCI_18
                 LVDCI_25
                 LVDCI_DV2_15
                 LVDCI_DV2_18
                 LVDCI_DV2_25

网友(2013-07-23):
神码情况

网友:
这些电平都没接触过

网友:
只有弄过的才知道lz'再讲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