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Mware安装synopsys vcs-mx_vD-2009.12出现问题,请高手解答!!!

楼主(2011-11-01):
安装完成后,可以使用VCS命令,但是不能启动DVE,输入DVE,会出现以下报告:
Please check directory permissions.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feature VT_Visual
This feature has expired, or has not yet started or is
greater than the highest version.
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-800-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.

Failed to obtain license...
Note: Use +vcs+lic+wait ( or -licwait <minute> or -licqueue  in Unified Use Model ) to queue for license

请高手解答呀!!!

楼主:
这是在.bashrc中的设置
#lmgrd
export PATH="/home/hh/eda/synopsys/scl/scl_v10.9.3/linux/bin:"$PATH
#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
alias lmli2="lmgrd -c /home/hh/eda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 -l ~/syn_lic.log"

#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suse32
export VCS_ARCH_OVERRIDE=linux

#Design Compiler
export PATH="/home/hh/eda/synopsys/dc/dc_2009/bin:"$PATH
#vcs-mx
export PATH="/home/hh/eda/synopsys/vcs/vcs_2009/bin:"$PATH
#dve
export PATH="/home/hh/eda/synopsys/vcs/vcs_2009/gui/dve/bin:"$PATH
#simif
export PATH="/home/hh/eda/synopsys/simif/simif_2009/bin:"$PATH
#pts
export PATH="/home/hh/eda/synopsys/pt/pt_2009/bin:"$PATH

#Set Home Directory
export SYNOPSYS="/home/hh/eda/synopsys"
export DC_HOME="/home/hh/eda/synopsys/dc/dc_2009"
export VCS_HOME="/home/hh/eda/synopsys/vcs/vcs_2009"
export DVE_HOME="/home/hh/eda/synopsys/vcs/vcs_2009/gui/dve"
export SIMIF_HOME="/home/hh/eda/synopsys/simif/simif_2009"
export PT_HOME="/home/hh/eda/synopsys/pt/pt_2009"

#SNPSLMD_LICENSE_FILE
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=27000@localhost

#Alias
alias dc="dc_shell"
alias dv="design_vision"
alias vcs="vcs"
alias dve="dve"
alias simif="simif"
alias pt="primetime"

网友:
在src文件中增加VT_Visual的featur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啊,能不能说的详细点。

网友:
使用EFA LicGen 0.4b(没有?坛子里找),在packs文件夹下的synopsys.src文件中增加VT_Visual的feature,生成license(坛子里有教程),再用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生成SSS,拷贝文件中的语句到前面的license中(坛子里有教程)。

网友:
最后不要用虚拟机吧

网友(2012-03-29):
这个安装还真复杂

网友:
Linux version 'Fedora release 16 (Verne)' is not supported on 'x86_64'
  officially,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. Set VCS_ARCH_OVERRIDE
 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.
 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.

Warning-[LINX_KRNL] Unsupported Linux kernel
  Linux kernel '3.3.0-4.fc16.x86_64' is not supported.
  Supported versions are 2.4* or 2.6*.

Error-[VCS_COM_UNE]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
  VCS compiler 'VCS_HOME' not found. Environment variable
  /usr/eda/syn/vcsamd64/vcs_2011.1/linux
  (/usr/eda/syn/vcsamd64/vcs_2011.1/linux/bin/vcs1)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
  in which there isn't a compiler 'linux'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
  'VCS_HOME'.
  Please check whether 'VCS_HOME' is incorrect; if not, see below.

Error-[VCS_COM_UNE]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
  VCS compiler 'VCS_HOME' not found. Environment variable
  /usr/eda/syn/vcsamd64/vcs_2011.1/linux
  (/usr/eda/syn/vcsamd64/vcs_2011.1/linux/bin/vcs1)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
  in which there isn't a compiler 'linux'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
  'VCS_HOME'.
  Please check whether 'VCS_HOME' is incorrect; if not, see below.
  <extra strings were given: <null string> >

Perhaps vcs hasn't been installed for machine of type "linux".
Or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amaged.
To verify whether vcsE-2011.03 supports machine of type "Linux 3.3.0-4.fc16.x86_64",
please look at ReleaseNotes for more details .
We determine the machine type from uname; maybe uname is incorrect.
You can fix installation problems by reinstalling from CDROM
or downloading it from the Synopsys ftp server.
For assistance, please contact vcs technical support
at vcs_support@synopsys.com or call 1-800-VERILOG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错误,有人帮解答下么?

网友(2012-08-31):
回复 楼主:

Ubuntu系统下Synopsys VCS DC PT安装文件下载及安装破解方法(支持2008,2009,2010,2011版)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47196-1-1.html

网友:
参考学习一下。。。

网友(2012-10-17):
请使用-full64选项

网友(2014-04-18):
哦 我试试吧 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linux版本有问题

网友(2014-11-05):
回复 网友B:

   想问下那应该如何使用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