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hrough pin

楼主(2011-11-01):
哪位大神能告诉我在做时钟树时如何确定需要定义成through pin的那些pin,怎么才能找到这些pin?谢谢

网友:
默认状态下seq cell的CK端会被识别为LeafPin, 如果有某些case你不想作为LeafPin,而是作为ClockTree中一部分,并由此穿过(如clock divider,或自己做的Clock Gating Cell),就可以在这个Cell的CK端设ThroughPin。

至于识别,新的EDI在生产clockSpec的时候能识别一些普通的clock divider,但是稍复杂的时钟结果还是依赖于是工程师对设计的了解。

网友:
或者你不想用generated clock做clock tree
让master clock 一次性全做完clock tree,就要在generated clock的定义点设through pin

就是让clocktree自动穿过的意思, 直到下一个 leaf pin

  IC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
stop 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f pin
non_stop_pin          through pin
float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macromodel
exclude_pin                 exclude pin

网友(2016-04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一下,稍微复杂是指哪些,比如分频reg的ck端可以识别码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的意思是稍微复杂的tree上的东西,工具就识别不好了?所以需要工程师自己去设置各种pin类型?稍微复杂的是指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只要在分频器后面设置了generate clock,工具会默认穿过去吧?不用在额外定义through pin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   应该是还需要在clockSpec文件中对throughpin进行声明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用的是I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