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工具求助。RESET时钟工具无法识别RN端

楼主(2011-11-02):
由于项目需要,公司最近把ENCOUNTER升级到EDI9。1版本。我们以前用的ENCOUNTER是5.2的,比较老。不过以前才做13工艺,所以也能对付。
     这次是升级后第一次流片。走完后端流程后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做RESET时钟的时候。工具不认所有触发器的RN端。
      我现在能确保的前提首先网表的连接关系没问题。同时库也肯定没问题。对照USER GUIDE参考了所有setCTSmode相关的选项,也没找到有效的设置。
      我们项目对RESET端只要求能在同一周期内复位。所以只要做个时钟树即可。以前在5,2版本的时候没有问题。小弟在此请教使用EDI的后端高手啊~~~~谁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RESET在placedesign里面是自动会做buffer tree的啊,

也可以用bufferTreeSynthesis 来做下,

实在不行就写在clockTree spec里面,clockDesign来做了,

相当于你这个是同步复位, 要求latency要小于一个周期是吧,不能太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