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 板子测试i2c slave代码

楼主(2011-11-02):
大家好,我想测试一下我i2c slave 模块的代码是否正确,那么我需要一些什么资源呢,FPGA芯片一个,EEPROM一个,还需要点啥呢?谢谢!
我该如何测试呢?是不是把master 和slave这两个模块下载到FPGA芯片中,然后买一个mcu驱动FPGA中的master模块来驱动slave模块,然后驱动EEPROM进行读写(确定是否slave模块正确)?我是菜鸟,请指教,刚学FPGA!谢谢!

网友:
你可以直接仿真看看波形就知道了撒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利用modelsim 加入test_bench仿真,我已经尝试过了,现在想下载到板子哪里去验证一下,所以呢,希望得到指点哦!

网友:
既然仿真过了,那么你就试一下板子呗。有一个FPGA再用一个I2C器件进行读写测试吧。多跑一些时间,看看稳定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OK!我先尝试一下,假如我写的是slave模块,一般i2c器件不是都自带slave模块吗?我slave代码该如何测试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