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求助!!]matlab运行hspice toolbox出错

楼主(2011-11-02):
请教各位大侠:我在配置hspice toolbox时,将hspicetoolbox文件夹放到了C:\MATLAB6p5\toolbox\HspiceToolbox中,然后在matlab中运行 addpath('C:\MATLAB6p5\toolbox\HspiceToolbox'),x=loadsig('D:TEST\normal sram.sw0');出现了以下错误:

Unable to load mex file: C:\MATLAB6p5\toolbox\hspicetoolbox\loadsig.mex.
找不到指定的模块。

??? Invalid MEX-file
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loadsig.mex已经在hspicetoolbox中了,怎么还是不能加载呢?

楼主:
回复 1# oujj06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 xp,我看toolbox 的pdf说明文件中有这么一句“All files should work across different computer platforms, though the loadsig mexfile should generally be recompiled. It is currently compiled for 64-bit Redhat Linux and 64-bit Windows 7 machines."

难道是我电脑的原因吗?

楼主:
I figure it out~ any way, thanks a lot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版本的原因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