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流水线ADC中采样保持电路

楼主(2011-11-02):
在流水线型ADC中的采样保持电路中,会出现Vcm做为一个输入端   这个是所谓的共模电压?还是什么电压?而这个电压是根据理论算出来的呢?还是根据电路提供出来的?急 急   急   谢谢!!!

网友:
一般vcm=1/2vdd,当然有的s/h分vicm和vocm。而vcm出现在差分输入端,一般可以确定这个s/h还起到single-to-differential的作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嗯  谢谢  学习了!那个Vicm 和Vocm   代表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分别指input/output common mode,在 pipeline MDAC中有时会用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   那Vicm和Vocm 这两个值   怎么提供的呢?     这两个和Vcm  与共模反馈电路有关系么?与共模反馈电路里的Vcm都是输入端吧     手动输入电压值  对么?

网友:
个人观点:Vicm可能是输入共模电压,Vocm应该是输出共模电压。Vicm可以由系统提供,也可以自己取值,一般是1/2个电源电压,当然也有例外,比如我们项目中,共模电平是1.1V,而电源电压是1.8V

Vocm一般来说设置成和Vicm一样的值。

当使用全差分电路时,会用到共模反馈。比如全差分电路的正负输出端是von和vop,那么电路中通过共模反馈把von和vop的共模电平调节为Vocm(当然实际电路中von和vop的共模电平很难完全与Vocm相等,根据我的经历,二者会有几微伏到十几微伏的差别)。个人感觉Vicm与共模反馈没什么关系。

楼主可以看看拉扎维的那本书。本人水平有限,没能耐用一两句话把共模反馈说清楚。唉!!

网友(2012-01-08):
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需要预先加一个直流电压(它是你经过仿真得到的),同时又接到正负输出,CMFB提供所需的电压反馈到输入端的Vicm上,从而使得输出共模电平最终稳定在希望的值上(如0.5VDD)

网友(2021-08-21):
大哥,这个就是你共模电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