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FIFO中的近满和近空标志的作用?

楼主(2011-11-02):
请教FIFO中的近满和近空标志的作用?有满和空的标志不就够了吗?有人说是怕来不及容易空读或者溢出,我觉得应该没有来不及这一说吧!那是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提前提醒

网友:
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;程序员更喜欢稳健的设计;提前空和满的指示是非常的必要的;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:
almost 一般设置为还剩一个可执行数据时候有效...(比如再读或写就空或满),因为是同步的设计,一般是寄存器输出,所以正好输出差1个时钟。
而almost是组合逻辑输出,可以提前一个周期告知周边模块下一个时钟周期是否允许读写....

粗浅理解,望懂的朋友拍砖...

网友:
我的理解还是为了防止系统的忙,而使数据丢失;实际上在系统中,我们更希望是一个稳定的带宽而不是一个过山车式的带宽;如果我们能把数据平坦开来会更稳定;就像FIFO一样,不能等到全满的时候再一次的处理,分情况应该在有数据或半满等情况下就要处理了;

个人理解,相互交流

网友:
两个时钟域交换数据,一般用近空 或者 近满  不会用全满 全空 那样容易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