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

楼主(2011-11-02):
我们知道当Vgs>Vth(管子开启)且为一确定值,且Vgs-Vds=Vth,即Vgs-Vds-Vth=0时,沟道预夹断。若Vds增大,沟道夹断区也将变宽,此时Vgs-Vds-Vth<0。所以可得,上式左边的差值越小于0,夹断区就越宽。。。。那要想夹断区变宽,则可以要么增大Vds,要么减小Vgs(在Vgs>Vth的基础上减小)
今天版图艺术书上看到:高栅-源电压产生大的漏极电流,同时也增加了夹断区的宽度。。。。意思就是当Vds一定时,Vgs越大,夹断区越宽。与上面得到的“减小Vgs”矛盾了啊、、、、
不知道哪里我想错了,求指正。。。

网友:
好多页?貌似我原来也思考过这问题~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在126页。。。上面也说了“较轻的背栅掺杂能够加宽沟道夹断区”。。。可是轻掺杂→→→Vth下降,也与上面的“差值越小,沟道越宽”矛盾了啊、、、、想不通了啊

网友:
昨晚看了你的帖子,个人认为觉得你的推导是正确的。
  从早上想到现在,没想通。我还看了英文版教材,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书上所说的那个宽度,究竟是指我们看到的剖面图的夹断区的横向长度还是纵向深度。想想刚开始学MOS管时,老把沟道长度等同于栅长,其实沟道长度等于栅宽。一般谈论剖面图的沟道时,横向都说的长度,所以我个人觉得书上这里的宽度指的是纵向的耗尽区深度,这样的话推导就可以解释得通了。
  个人一点拙见,欢迎大虾们指点~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首先,真的很感谢你的回复,你的想法很有建设性呢。但我还有一个疑惑。
    那句原话是“高栅-源电压产生大的漏极电流,同时也增加了夹断区宽度,从而减低了峰值电场强度”,这里的“电场强度”,指的应该是横向电场的电场强度,(根据前一页最后那段话有讲,推测这部分每次提到“电场”都应该是那横向的电场吧)。既然是能影响横向电场强度,那夹断区宽度也应该是横向夹断区的宽度吧?。。。。。当然如果这里的夹断区“宽度”真是指夹断区的纵向深度,实际情况下对这里的电场强度也应该是有影响的,我只是觉得这样以纵向的深度去影响横向的电场强度,有点点牵强。。。特别是对高中 两个竖着的电极板正对着产生横向的电场 的模型印象深刻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要理解成横向的话,目前的我算是想不通了,除非高人解答。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