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有TS流(串行)转ASI的模块?

楼主(2011-11-02):
信元编码TS流 转成适合传输的信道编码 ASI接口
我这边的TS流是串行的 共三根线 1跟数据线 1跟时钟信号线 1个地

网友:
自己用个FPGA把他转成并行的就行了噻

网友:
自己仔细在quartus的安装目录下找,有整个仿真工程和quartus工程。
看懂了你就明白了,其实不难。

网友:
回复 1# tail19我们有做过,你要多大体积的,有什么其他要求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