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an chain是什么东西?在数字后端中起什么作用

楼主(2011-11-02):
初学Encounter,例子跑了一遍发现这个问题不懂,求前辈告知!谢了。

网友:
用来做DFT 的
就是用一个scan clock 将design里面的DFF 都串起来,在scan mode 下测试。
具体的问前端工程师,他们最清楚

网友:
dft相关的东西,扫描链,用于测试dff的状态机,

后端主要做reorder的操作, 为了布线通过

网友:
是不是JTAG的测试扫描链?可以看看1149协议

网友(2013-05-23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版主,我在place完standardcell之后,窗口提示no scan chain specified\traced这个是对后端有影响吗?是不是网表没综合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有scanchain吗,没有的话就木有影响!

网友(2014-03-08):
求问。DC综合后的文件中,scan chain 语句是什么样的?

网友(2014-08-22):
学习了,感谢各位的分享;

网友(2015-09-17):
简单的说,在芯片中插入scan chain,也就是扫描链来增加芯片的可测性,可测试的范围包括stack-at fault, transition fault, IDDQ等等。 通常先在逻辑综合,也就是Synthesis 中将Flop替换成scannable-Flop,再通过ATPG (automatic test pattern generation)工具分析电路的可测性,生成测试向量 test vector. 芯片流片完成以后,通过ATE (automatic test equipment)机器 通过预留的测试IO (scan in,scan out, scan enable, etc)对芯片写入测试向量,最终可以分析出芯片的各种工艺缺陷。 hope it helpful

网友(2016-01-19):
回复 网友C:

1 请问数字后端布局布线需要DFT compiler提供那些文件呢?
2 做完DC综合后,产生的.v文件直接用来做DFT compiler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关于JTAG补充,Jtag scan chain直白的说,就是可以实现测试芯片PAD是否虚连接,可对chip内部配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鞭辟入里!

网友(2016-05-25):
被科普中。

网友(2018-01-26):
回复 网友C:

   恢常有用!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