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逻辑综合得出的网表里面含有assign语句!!!!!!!

楼主(2011-11-02):
如题,怎么解决?

网友:
现在后端工具都可以识别assign了吧,在edi网表输入的时候有个命令是用来优化assign的,我记不清是什么命令了。。。谁来说一下

网友:
setDoAssign on -buffer XXX

assign不要紧了,如果不要,可以用dc里面,
set verilogout_no_tri
change_names -hier -rules verilog
在write -f verilog之前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很佩服你,怎么什么都知道

网友:
也就懂个大概啊,不算太懂

网友(2013-04-15):
都是大神啊

网友(2014-05-23):
在导入之前才能使用setDoAssign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cc有没有类似命令啊?

网友(2015-11-25):
回复 网友B:

   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-all -buffer_consta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