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encounter 问题

楼主(2011-11-02):
在进行design import 时  需要工艺库里对应的Footprint    为什么在华宏的工艺库里找不到对应的文件,比如规定Buffer Name   Inverter Name  Delay Name的库文件?

网友:
是不是library不对啊 一般都是有的
或者直接看lef file,看里面是否有buffer inverter 的定义

网友:
footprint 看 .lib里面有, stdcell的,

现在footprint 都不需要要填了, 以前soce 版本要,

楼主:
谢谢  原来.lib文件里面没有直接用BUFFER什么的  而是直接用F111,F112什么的一组代替了BUFFER代替了,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找到了 ,原来直接用标号代替BUFFER了,比如根据驱动强度列出了F111,F112什么的,只要把这些填入footprint就行。

网友:
.lib里面有footprint关键字的, 指的是一组 cell,只是驱动能力不同而已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  ,受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