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 requrid time 为什么都是负值开始的?

楼主(2011-11-02):
如题!请大侠们看图片!
现在所有的violation 的 requrid time都是
从负值开始的。

网友:
没错, require time说的是理论上满足0 slack的必须值, 一般没啥看的
很容易混淆真正的slack值,

你可以set_global  report_timing_format  里面不设它 ,

楼主:
正如版主说说,当violation没有的时候,这个就是正常的啦。
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