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EDI中怎么才能将设计中的一个clock latency做的很小。(总线时钟)?

楼主(2011-11-03):
EDI中怎么才能将设计中的一个clock latency做的很小。(CPU总线时钟)?

其他的时钟不重要。

网友:
clock spec里面些啊,  max delay 设小点,

max transition 放小点,  clock buffer用大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版主指教。

   EDI分步做clk tree可行吗?能够将个别latency大大降低吗?

网友:
学习了!有时候也遇到clock 的latency比较大的问题。

网友:
可以把 clock tree spec分块写啊,比如一次写一个 clock net

然后分别做cksynthesis就行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ok,回头试试版主的方法

网友:
我觉得首先你要分析好这个时钟的结构,找出LATENCY长的原因,分析SINK都是什么分布情况,可以将时钟树上的某些关键的单元放到一个REGION或者BOUND里,选择合适的位置摆放,可以适当放松SKEW,一般TOOL优先去考虑SKEW的,为了做小SKEW插入不少BUF/INV导致LATENCY 变长了。 另一个方法可以尝试手动摆放时钟单元,期待你分享你的结果

楼主:
max delay 设小点,为零
max transition 放小点,  clock buffer用大些

版主的这几个方法有效,减了0.5ns

网友:
时钟分析清楚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clock latency 和clock transition有很大的关系

设小点transition limit,可以减小latency

但是不是能完全减小,有个极限最小值的,

skew也是, 有时候减小还真的很难

网友:
设小了transition limit , clock buffer就会多加些,

大的buffer自然驱动能力要好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主言之有理,得花时间慢慢try。

   请问版主: clk BUF和INV应该怎样组合配置,更有利于减小latency和skew呢?

网友:
没有仔细研究过,

inv比buffer好, 面积小, 占空比控制好

网友(2014-10-31):
    为什么是max transition 放小点?不是放松点?

网友:
我也觉得transition的值应该小点才合理啊?不懂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说反了,我觉得是transition的值放大点才合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