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anAhead 12.4 打不开问题

楼主(2011-11-03):
从ISE里面或者直接打开PlanAhead都无法开启,提示:

按提示装了那个东西也不行,系统为XP SP3,另在win7下也一样,求达人帮忙解决,谢谢!~

网友:
可以在dos下面启动吧。
点“开始”-》“运行”,输入“cmd“,然后再cd到你ise安装的路径,在那里运行planahead试试看。

楼主:
    问题依旧,重装ISE后也是一样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??急!~!·

网友:
网上下载一个VC2008运行库吧。。安装之后再试试看。
http://download.microsoft.com/download/7/5/0/7502f4e9-1f90-4895-9259-1bde67b8b9a1/vcredist_x86.exe

楼主:
网上下载一个VC2008运行库吧。。安装之后再试试看。
http://download.microsoft.com/download/7/5/0/7502f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涛声依旧啊~!在线等解决办法,多谢~~!

楼主:
今天继续等达人帮忙解决·~!~!

楼主:
达人看过来啊~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