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bandgap电压值

楼主(2011-11-03):
小弟最近仿了一个bandgap电路,发现温度取值-45~125度时,电压值在1.15-1.16之间变化,而拉扎维的书说Vref可以达到1.25v,对此我深表怀疑,根据公式:Vref=VBE+1.72VT,其中VBE=0.7v左右,VT=0.026v,算出的结果是1.1472v,这和我仿真的结果是比较接近的,但是和1.25V的误差就比较大,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,是我仿真的结果有问题,还是书上给的值有问题,请各位大侠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各个工艺的带隙电压是不同的,不一定了准确的1.25V。所以你得到1.15V的banggap电压时正常的。

网友:
没图说个J&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