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FPGA管脚分配

楼主(2011-11-03):
我用的FPGA是EP3SE260F1152C3,我想要输出电平是3.3V
但是为什么我怎么在pin planner里面设置他的pins的输出
输出的电压都是1.5V啊

我把那个I/O Standard改为默认的2.5V
输出的管脚电压还是只有1.5V

网友:
额。。。。这个是因为你板子的硬件设计里面FPGA的IO供电只给了1.5V吧。这个电压并不会随着你约束的改变而改变的。

网友:
插槽上的供电是固定的吧 你看手册的呢 是用的友晶的开发板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你的硬件IO供电的问题吧。查一下。

网友:
确定下IO的供电电压。

网友:
1、确定测试管脚所在BANK的IO供电VCCO是否正确
2、确定测试管脚外接电路会不会把测试点电压拉低的

网友:
应该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查看一下你的VCCO供电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