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fb中仿真激励信号vpwl只可以设置50个转折点?

楼主(2011-11-03):
大家好!我需要的时钟信号为“常高--14个上升沿--常高”,使用仿真激励信号vpwl来产生。根据计算值,需要设置58个转折点,即常高2个点+14个上升沿56个点,由于最后一个上升沿后为高,所以不需要设置。可是在设置的过程中发现最多只能设置50个转折点,不知道是我的软件没有破解完全,还是本来就只能设置50个点。如果是后者,我应该如何产生这样的时钟信号呢?谢谢~

楼主:
另外,vpwlf可以选择file输入,请问有谁知道该file是什么格式,请不吝赐教!提供user guide也非常感谢!

楼主:
在网上搜索了一下,vpwl默认只能设置50个转折点,可以通过修改vpwl.cdf文件来增加,具体怎么操作,有谁知道吗?

楼主:
file格式的问题已经解决,如要产生0~100ns为高电平,100~160ns之间为2个上升沿,占空比为50%,160ns以后为高电平,假设高电平为3V,则file的写法为:
第一种:000e-9 3
            100e-9 3
            101e-9 0
            120e-9 0
            121e-9 3
            140e-9 3
            141e-9 0
            160e-9 0
            161e-9 3
第二种:0.000000000 3
            0.000000100 3
            0.000000101 0
            0.000000120 0
            0.000000121 3
            0.000000140 3
            0.000000141 0
            0.000000160 0
            0.000000161 3
第三种:0.00e-7 3
            1.00e-7 3
            1.01e-7 0
            1.20e-7 0
            1.21e-7 3
            1.40e-7 3
            1.41e-7 0
            1.60e-7 0
            1.61e-7 3
左边一列为时间,单位为‘S’;右边一列为幅值,单位为'V',都不能写单位,且不能用变量名。

网友:
CIW->Tools->CDF->Edit,选中vpwl,
仔细看看vpwl的t1,v1的属性,按照那个添加t51,v51……,t58,v58试试看看行不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!我尝试用您的方法,Tools->CDF->Edit->AnalogLib->vpwl->这个时候,我该怎么继续操作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注意右上角的CDF Type选Base,这里面的Component Parameters里就有了t1,v1之类的,点Edit,在Choose Parameter里面选中t1,就能看到t1的一些定义方法了。然后将CDF Type选回User,按照类似的写法添加自己的t51,v51之类的,如果Base里面你有权限更改的话,你在Base里面添加也行,也可以在Specify里面添加。试一下吧,只能说,这样可能行。没试过的说。

网友B(2013-03-15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vpwlf中的信号文件,应该是什么格式的和应该放在哪里。

网友(2013-12-04):
为什么我一打开默认是2个?如何让它变多啊

网友(2015-03-31):
回复 网友C:

更改红框中数字即可。

网友(2019-10-15):
引用 楼主:
file格式的问题已经解决,如要产生0~100ns为高电平,100~160ns之间为2个上升沿,占空比为50%,160ns以后为 ...

您好,这个文件写好您是怎么调用的?

网友(2020-11-10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1、可以在任意位置,鼠标右键,新建一个empty file,建议在仿真路径下新建
2、按照一定格式输入所需的数据,左边一列为时间(s),右边一列为电压(V)
3、把新建的文件路径复制到PWL file name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