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c测试和FPGA验证的区别在哪里?

楼主(2011-11-03):
哪位牛人可以给解释下。谢谢!

网友:
你说的FPGA验证是把程序下载到FPGA中进行的调试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在IC设计流程中就是用FPGA来做原型验证,虽然都是系统上的调试,但调试的对象不同,前者是ASIC,后者是FPGA。

网友:
IC验证一环是Fpga原型验证;
IC测试指生产测试,包括wafer测试和封装后测试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