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前端导出的sdc里面有个命令叫group_path, 后端要看吗?

楼主(2011-11-03):
group_path -name xxx -from xxxxx

貌似定义了一个group_path xxx, 本以为会对这个xxx做约束,但xxx在整个sdc里也从未出现过, 不知这个group_path命令到底啥用?

大家遇到过这个命令吗?

网友:
有就留着呗
把path分成几个group,sta时方便检查

楼主:
哦,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命令完全是为了STA check设定的, 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约束?

网友:
没啥用, 前端在综合的时候用path group的方法分出来有利于各个group的timing优化到最好,

后端可以保留,也可以抛弃,只要最后timing过就行, 可以创建自己的group

网友(2013-01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陈版主您好,我在DC ug中看到说默认情况下,DC基于时钟控制端点进行路径分组(没有与clock 相连的所有路径在default parh group中),原文“By default, Design Compiler groups paths based on the clock controlling the endpoint (all
paths not associated with a clock are in the default path group).“请问对于时钟相关的路径被分配到什么path group中,parh group名字是clock 么?而与时钟无关的分组名字就是defualt ?
我看到PT时序分析结果显示的是Path Group :CLOCK,为什么‘默认分组’的不显示情况呢,对于STA中所说的从input到ouput这条路径,例如这条是纯组合逻辑,那按理解是不是这条路径应该被划分到与clock无关的default path group中呢?

新手自学中,问题可能太初级了恳请陈版主方便的时候解答下。

网友(2013-02-21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怎么不见陈老大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

网友(2013-04-14):
没啥用, 前端在综合的时候用path group的方法分出来有利于各个group的timing优化到最好,

后端可以保留 ...
引用 网友C:

学习了!

网友:
后端直接createBasicPathGroup

网友:
只是path group,在后端意义不大,但是,如果在group上加了weight的话,就非常有用,它直接影响你P&R之后的timing

网友:
group_path -name xxx -to xxxxx
group_path -name xxx -to xxxxx critical_range 0.5
group_path -name xxx -to xxxxx critical_range 0.5 weight 15
我看到一般用最后一句做综合,第一句做综合网表的STA。不清楚weight计算使用的是什么算法,加了weight前后综合优化的力度或者速度有什么变化?

网友(2014-09-15):
encounter 里面没有path_group weight 的相关设定???怎么找不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不记得是否有权重的设置   但是有effort 的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