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求verilog高手指点程序问题!!!

楼主(2011-11-03):
新接触verilog,自己写了一段代码,用到了case的嵌套,但是一直执行内部的case,跳不出来,请高手指点迷津!
case(state)
    idle: begin
      case({A,B})   //four initial states of A and B
        2'b00: begin
          AO<=0;
          BO<=0;
          if(a2==0&a1==1&b1==b2==0) //a==b==0,but posedge of A comes first,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//goto count the edge of A,AO and BO change according their counters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if(b2==0&b1==1&a1==a2==0) //a==b==0,but posedge of B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//goto count the edge of A,AO and BO change according their counters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end

       2'b01: begin
          AO<=0;
          BO<=1;
          if(a1==a2==0&b2==1&b1==0) //A==0,B==1,but negedge of B comes first, 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if (b1==b2==1&a2==0&a1==1) //A==0,B==1,but posedge of A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   end

         end

       2'b10: begin
          AO<=1;
          BO<=0;
          if(a1==a2==1&b2==0&b1==1)//A==1,B==0,but posedge of B comes first, 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else  begin
          if(b1==b2==0&a2==1&a1==0)//A==1,B==0,but negedge of A comes first ,B lead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end

       2'b11: begin
          AO<=1;
          BO<=1;
          if(b1==b2==1&a2==1&a1==0) //A==B==1,but negedge of A comes first,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if(a1==a2==1&b2==1&b1==0) //A==B==1,but negedge of B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endcase
      end
edgecount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na)
         state<=achange;       //state changes form edgecount to achange

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if(en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bchange;       //state changes form edgecount to bchange
         else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end
achange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            //state changes from change to edgecou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O<=~A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O chang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bchange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            //state changes from change to pulsecou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<=~B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O chang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endcase
代码实现的任务是:检测原信号AB,先判断它们的初值,直接赋给AO、BO,然后哪个边沿先到,对应的输出信号跳变,然后跳出内部case,执行外部case的edgecount分支。但是实际上程序好像是一直在内部case中执行。
     请路过的高手帮帮忙哦,不胜感激!

网友:
好熟悉的界面,难道是ActiveHDL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你再多拉点信号才好帮你分析啊,比如state信号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而且你最好把整个always语句块拉出来,我想看看你的敏感列表是怎么写的,虽然我猜应该是posedge clk反正你这个状态机风格写的不是很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不是由于你内部case形成了锁存器导致的呢,你可以在endcase前加上default语句,即不满足上述情况后是什么状态,你可以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他内部的case情况已经都写到了,没有default感觉也没关系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我的一个考虑是,是不是因为你在做边沿检测的时候采样时钟频率太低?这样当A和B两个沿的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,你可能判断得到两个沿是同时采到的,这样导致你的状态一直停留在idle状态。你可以拉出a1,a2,b1,b2信号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是的话,你可以试着把B再delay的时间多一点,或者采样时钟周期再短一点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而且我很好奇你的a1,a2,b1,b2是什么。怎么判断A和B的跳变沿的??
如果没有看错的话,A和B都是一位的信号。
那么
alway@(posedge A or negedge A or posedge B or negedge B)
case({A,B}):
2'b00:
    if(A==1'b0 & B==1'b1)begin
         //这个地方就是B发生上跳沿了。
    end
    if(A==1'b1 & B==1'b0)begin
         //这个地方就是A发生上跳沿了。
    end
应该是这种写法吧。可以参照一般的 rst 信号的写法。
BTW:敏感列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写。
BTW-2:楼主的这个最好写成两个状态机吧。看这个嵌套有点乱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a1,a2我猜应该就是两个级联的DFF输出,用于边沿检测的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)
    begin
        if(rs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a1<=0;
            a2<=0;
            b1<=0;
            b2<=0;
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a1<=A;
            a2<=a1;           //a2 delay a1 one clk
            b1<=B;
            b2<=b1;           //b2 delay b1 one clk
     end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)
begin
  if(rst)
   begin
    AO<=0;
    BO<=0;
    state<=idle;
    dependa<=0;
    dependb<=0;
   end
  else
  begin
case(state)

idle: begin
      case({A,B})   //four initial states of A and B
        2'b00: begin
               AO<=0;
               BO<=0;
               if(a2==0&a1==1&b1==b2==0) //a==b==0,but posedge of A comes first,A lead
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//goto count the edge of A,AO and BO change according their counters
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else if (b2==0&b1==1&a1==a2==0) //a==b==0,but posedge of B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//goto count the edge of A,AO and BO change according their counters
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end

       2'b01: begin
          AO<=0;
          BO<=1;
          if(a1==a2==0&b2==1&b1==0) //A==0,B==1,but negedge of B comes first, 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 if (b1==b2==1&a2==0&a1==1) //A==0,B==1,but posedge of A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 end

       2'b10: begin
          AO<=1;
          BO<=0;
          if(a1==a2==1&b2==0&b1==1)//A==1,B==0,but posedge of B comes first, 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else  if (b1==b2==0&a2==1&a1==0)//A==1,B==0,but negedge of A comes first ,B lead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end

       2'b11: begin
          AO<=1;
          BO<=1;
          if(b1==b2==1&a2==1&a1==0) //A==B==1,but negedge of A comes first,A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 if (a1==a2==1&b2==1&b1==0) //A==B==1,but negedge of B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    end
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end
edgecount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na)
         state<=achange;       //state changes form edgecount to achange

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if(en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bchange;       //state changes form edgecount to bchange
         else state<=edgecount;
           end
       end
achange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            //state changes from change to edgecou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O<=~A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O chang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bchange: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            //state changes from change to pulsecou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<=~B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O chang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endcase
环境是Active—HDL的。以上就是和case嵌套相关的程序了,a1、a2和b1、b2是为了检测A、B信号的边沿。
从仿真波形我分析了一下是一直在执行内部case,但是没分析出什么原因。理论上执行完内部case的一个分支以后(并且总会执行四个情况中的一种)就跳到外部case的edgecount分支。
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,因为刚接触,没什么经验。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试着按我7楼的方法修改下测试程序的激励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的建议我都试了,clk的时钟周期改了很小,B信号的第一个edge 与A的第一个edge delay的时间加长,问题还是存在。

应该还是我使用了case嵌套带来的问题吧。

谢谢您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能不能把完整的module和testbench发出来,我拿去跑一下,方便帮你分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有QQ吗,我能否加你?

网友:
2'b00:
    begin
      AO<=0;
      BO<=0;

      if(a2==0&a1==1&b1==b2==0) //a==b==0,but posedge of A comes first,A lead
      begin
        dependa<=1;
        AO<=~AO;
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 //goto count the edge of A,AO and BO change according their counters
      end
      else
      begin
        if(b2==0&b1==1&a1==a2==0) //a==b==0,but posedge of B comes first,B lead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dependb<=1;
          BO<=~BO;
          state<=edgecount; //goto count the edge of A,AO and BO change according their counters
        end
        else state<=idle;
      end
    end

红字部分,在一个时钟跳变沿,如果进入if语句,A或者B将被赋两个值,虽然值相同,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
另外,想看是不是一直在idle中,最好看一下state信号。也许已经进入了edgecount,AO和BO只是由于ena和enb信号的变化而改变。
如果A(或B)跳变一次,ena(或enb)信号有效一次,那么AO和BO信号的输出也应该是现在这种情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edgecount中要完成的是判断计数边沿是否等于某个值,等于,则ena/enb为1,然后执行achange/bchange。

    只是以后的程序我都屏蔽掉了,只是想看看这个初值和第一个边沿到来时AO、BO的输出是否正确。如果正确应该是第一个边沿到来之后,AO、

    BO保持不变。而结果却是图中的波形。

   您说的两次赋值的问题我还要再想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jeamie.rar (2.88 KB , 下载次数: 3 ) 回复

    marsfabio您好,附件中为程序代码和测试程序代码,麻烦您帮忙看看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擦,竟然还要费新币,呵呵

楼主:
哦,不好意思,让你破费
我没有设置,估计是论坛默认吧,或者是我放错地方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你内嵌case有很大的问题,你想a1,a2和b1,b2分别是A,B打1或者2拍之后的结果,你在进行沿检测的时候用A,B进行case,但里面的却用a1,a2,b1,b2来判断,这个逻辑怎么都对不上啊,至少AB对应的是沿跳变之后AB的值,而你用的是沿跳变的AB值去进行case选择。而且在一个语句中同时对AO进行了两次非阻塞赋值,这也是很有问题的,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是默认AO=A,那应该放在else里面,而不是在一开始就用非阻塞赋值赋个默认值,默认赋值方法只有用阻塞赋值时才可以,具体两种赋值方法你自己去看书吧。我现在是用我的方法从idle状态跳出来了,但是我没有管其他的功能是否正确,因为你的代码写的风格问题很大,要想得到你的功能需要很大的改动

网友:
太乱了。给个建议,改成三段式状态机,把边沿检测的部分放在其他alway里,糅在一起不好分析问题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指教,程序调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什么叫做跳出内部case。verilog是hdl,怎么会有跳出这种说法。。。

网友:
状态机 写的太乱
推荐 三段式写法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的意思是内部case如果执行完了,会给外部的state赋值,下一个时钟应该执行外部case的某个分支的意思。
    估计表示不严谨吧。谢谢质疑,以后记得改正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感觉你在用软件思维写硬件。
你想把state 这个信号综合成什么东西(DFF)。 按照你的写法是有问题的。你在同一个边沿对DFF赋“多个”值是硬件没有办法做到的
edgecount: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na)
         state<=achange;       //state changes form edgecount to achange

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if(enb)

网友:
思维严重很乱啊,把硬件描述语言看成是c语言那种顺序执行了;以后建议你写状态机的时候把case(state)部分拿出来单独用组合逻辑块表示,不要和时序模块放在一起,并且把非阻塞改成阻塞赋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