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使用问题

楼主(2011-11-03):
请问怎么保存DC启动文件中各县设置,就是search_path那几个设置。我现在每次启动DC都要重设。很麻烦,请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你应该没有写任何脚本吧,写个setup文件放在调用DC的目录下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2# marsfabio 请问 下什么是脚本文件,怎么编写?本人刚刚接触DC。谢谢

网友:
# Minimal .synopsys_dc.setup file

# Define the UMC L180 GII library
set UMC /share/tktprog/IC/umc
set L180_GII ${UMC}/L180_GII/core/UMCL18G212D3_1.0/design_compiler

# Define the libraries and search path
set search_path [concat $search_path ./SRC ./SYN/SCR ${L180_GII}]
set target_library ${L180_GII}/umcl18g212t3_tc_180V_25C.db
set synthetic_library dw_foundation.sldb
set link_library [concat "*" $target_library $synthetic_library]
set symbol_library ${L180_GII}/umcl18g212t3.sdb

define_design_lib WORK -path ./SYN/WOR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受教了

网友:
建议整个dc flow都用scrip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