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OP-AMP ZERO问题咨询一下大家

楼主(2011-11-03):
1:在传统的miller compensation中,由于快慢通路的存在,会在transfer function中出现一个RHP zero。那么串接在一个电阻之后,是什么原因导致zero位置提高,甚至变成LHP zero
2:在Ahuja compensation中,在complex nondominate poles之前会出现一个RHP zero和一个LHP zero,那么哪条通路导致这两个zeroes的存在

谢谢各位的回答,小弟最近研究frequency response搞的很头疼

网友:
1 你把和补偿支路的东西都看成Z
原来是Z=1/sc=-s/c,现在是Z=R-s/c,R从小到大变化,Z的极性也就变了,所以rhpz--lhpz
2这个要推一推了,它改变的是在Cc和第一级之间加了一个电流源,带来一个虚拟地,不记得有这样的零点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1:有些时候直接推得话,transfer function很难得到。我想知道有没有直观点的描述,比如说:看到电路,就能判断出会不会出现一个zero
2:在Ahuja compensation的确会出现两个对称的RHP和LHP zeroes,如果不小心的话,会影响gain margin比较厉害。我才仿过,也查了很多paper,但是找不出到底哪个通路带来这对zeroes
刚借了《linear control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》这本书,希望有助于加强对pole和zero的理解
觉得analog world深不可测啊

网友(2020-01-27):
2.挺重要的

网友(2021-05-19):
第一个问题我在这个文章里面解答了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370976293

网友:
第二个问题,ahuja补偿的右零点是第二级的跨导和它的Cgs、Cgd前馈导致的;左零点是电流buffer的固有特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