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3dB带宽问题

楼主(2011-11-03):
最近在看拉扎维的书,其中在振荡器那节有个3dB带宽,如下图所示,请教各位大侠这个3dB带宽怎么能知道,是算的吗还是测的呢?

网友:
你让它刚好起振,这时候振频不就是是/3w0,反推w0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,不想反推,我想知道正向的方法,如何计算,最好不用仿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要计算啊,算你单级的传递函数,然后当增益掉到一半时候频率是多少3dB带宽就是多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啦~~~

网友:
这个可以算出来得,算出传输函数,在幅频响应中幅值下降到0.707时,对应的频率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,根据主极点,DC增益或者wt就可以算出来了